[讨论] noise cancel lna 原理请教

楼主(2017-12-26):
noise cancel

noise cancel

如图,如何理解沟道噪声到X是同向,而信号是反向的?
关键不太明白的是沟道电流噪声可以cancel,RF的电阻噪声为什么不能被cancel?
请大牛指点!

网友:
说下我的理解,第一个问题,vs置零,观察沟道电流噪声对X点影响,Y-X-GND就是简单的电流往下走的通路,所以同相。信号是反向的,因为X-Y的放大倍数是负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理解的,但是还有一个问题,RF的噪声在输出的噪声是4KTR,那么它是不是也和沟道电流一样可以在X处产生一个同向电压,这样理解的话RF的噪声是可以cancel掉的,但是事实上是cancel不了的,还望指点,这是我想不太明白的地方

楼主:
大牛在何方!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信号是X 点驱动的Y点 通过Gm, 所以是反向。

    噪声的位置是Y点,Y点驱动X 点,所以是同相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请看万上面的回复,那RF电阻的噪声也是Y到X同向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