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cs-xa进行混合验证,数字波形不能实时更新

楼主(2017-12-26):
最近在用vcs-xa进行混合验证,模拟和数字波形格式均为fsdb,发现数字波形不能实时更新。
有没有同仁也发现此现象,若想实时关注数字波形,有无解决方案,请各位大牛不吝指教!

网友:
仿真时会将当前仿真数据放着内存上,当结束仿真是才会将波形写入fsdb
所以大概会出现仿真几毫秒之后才出现不够一毫米的fsdb波形

楼主(2018-04-19):
回复 网友A:

   多谢了!   发现在仿真过程中,用命令“ctrl+c”暂停仿真,数字部分波形就会更新,然后“run”,回车后继续仿真即可!

网友B(2018-05-28):
    spice top or verilog Top ?

网友(2022-12-01):
引用 网友B:
spice top or verilog Top ?

spice top

网友(2023-02-22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用WV查看数字fsdb波形,不能实时更新,需要设置WV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