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ilkyway 标准单元库gds专fram cellport 怎么设置

楼主(2017-12-26):
有标准单元库的gds   转fram时  set port type 怎么做  一个一个做   还是把所有的一起set  vcc  gnd  关键还不知道怎么一起set   vcc  gnd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Milkyway在做frame flow中可以读取lib里的port信息,参考命令update_mw_port_by_db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update_mw_port_by_db  -db_file  A _mw_lib  B  提示cannot get root object from DB  file A

是这样弄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导入gds后  smash  然后用这个命令  怎么提示没有fram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你流程还没走完怎会有frame的信息,读入GDS只是第一步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那在bpv之前  好像要定义vcc  gnd  porttype  用dbsetcellporttype “libname” “cellname” '((“vcc” “inout” “power”)
  (“gnd” “inout” “ground”)
)#f    不成功
我是看着别人做过的项目   自己试着做   都是脚本  看不太懂  我想用图形界面和简单的命令试一下  是生成标准单元库的lib  icc用
不知道难不难

楼主:
谁知道生成standardcell的fram有一步set port  type 电源和地  怎么做

楼主:
好像一步出错后面的都进行不了了

楼主:
set  port type  用dbsetcellporttype  之后说语法有误   说portlist append?对吗  返回什么状态是成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