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saradc的dac中接in的开关也需要按比例改变W/L么?

楼主(2017-12-26):
saradc的dac中接in的开关也需要按比例改变W/L么?为什么?

网友:
理论上是需要的,这样能保证开关的RC延时基本相同,CDAC的match也更好。
当然实际情况不会完全按比例来,因为这样你的layout会非常臃肿摆不下。
一般是低位几比特都用最小开关,然后高位开始按比例饿增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