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fix_eco_timing

楼主(2017-12-26):
请问,在fix_eco_timing时,加-setup_margin 这个Option怎么理解?比如设置值为8,violation最大为-3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  如果按照你的设定,8
   那修setup 时,工具认为要修到8才算met       修hold时,工具认为setup margin 要大于8,才会修相应的hold
   一般来说,default就可以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您好,请问,一般什么时候用这种方法?有什么应用的技巧吗?在修timing时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在PT里面,-setup_margin $x 这个选项只有在修hold timing的时候会用到,意思就是在setup timing margin 大于等于$x的情况下才回去相应的hold timing,否则pt就不去修了,可以防止修hold timing的时候造成setup timing变差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您的意思,在修setup时,这个option并没有什么用?但是我有个疑问,一般什么时候用这种方法?有什么应用的技巧吗?在修timing时。仅仅是为了修Hold时保护setup的timing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我见到的情况就是在修hold时保护setup timing才会用到。一般在setup和hold timing有conflict的时候用。修hold时,加入了delay cell,但是往往返回ICC中legalize完了会有displacement,导致实际加入的delay比PT预计的要长,关键路径上回导致setup violation.

网友(2022-01-20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  如果按照你的设定,8

受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