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版图ERC问题求助

楼主(2017-12-26):
做LVS时,ERC Pathchk Polygons Database报错,点进去看所有错误都在提示金属孔,多晶孔或者金属的通孔在报错,这是为什么,大多数孔都通过线连接了,还是报错。而且那ERC Result是跟电路确认过的,可以悬空一个位置,这个应该不会影响。而且数字电路版图不会出现这个错误,大多数都出在模拟电路版图。

网友:
没遇到过这个问题,一般都是看ERC Result,这个跟电路确认过的话,应该没什么问题

网友:
看不清楚 , 看說明應該能知道在 驗什麼
下面有藍字的那邊

网友:
一般来说,任何一根net都会有路径连到pin上(直接接到pin或者通过器件接到pin),你这个错是指没有路径到任何一个pin,比如将一个mos S、D都悬空就会有这个错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那这个错误不是一定要解决的吧,就这样不会影响整体的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电路确定没问题就行

网友:
完整的电路结构都有从电源到地的通路 PATH,电流要从电源流到地。前两个ERC的错误是说只有到地或是只有到电源的通路 PATH, 比如说在模块级检查,电流镜的输出,tieh/tiel 的输出,都会报ERC,等顶层接到其他地方可能就不会有这些错误了,确实需要电路人员确认

网友(2020-11-03):
已经通过LVS,同时提示ERC有错误,不清楚是否需要修改ERC错误,学习中

网友:
同求!之前用的是calibre2013,他不会报通孔的erc错误,只报线的erc,后来改用calibre2019用相同的runset就报孔的erc。我想让它不报通孔的erc,请问如何解决?

网友(2022-08-01):
最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请问楼主的解决了没呀?有解决方法的话分享一下呗

网友:
dqyang & okfunny 回答正確

网友(2022-12-01):
多谢okfunny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