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用UVM写一个memory的类

楼主(2017-12-26):
class  memory extends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求助大佬

楼主:
求助大佬

网友:
为什么要定义这样一个类?不要把class和module搞混了哈,class的基本元素就是他的成员和访问成员的方法,应该从object派生即可,和你其他定义的类没有什么区别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就是想实现reference model 与memory之间存取数据的功能,模拟一个没有握手信号的AXI,所以想到写一个memory,ref_model与memory之间用2个uvm_tlm_analysis_fifo连接。

网友:
这个。。。。。。干嘛用class来写,直接用一个二维数组定义不就是mem了吗?需要模拟读写mem的时序吗?还是仅仅只是存取数据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那这个二维数组定义在ref_model里吗?如果定义在ref_model里能够模拟一个AXI数据交互的功能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简单的事情复杂化!
为了UVM而UVM,这是好多人的误区!

网友:
你在环境里例化一个AXI组件和接口,发激励的时候给reg_model,然后按照高级语言的方式采样这组激励,根据读写操作,对这个二维数组进行处理,大概应该能实现你的意思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嗯,但是还是要学习呀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