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二选一的clk mux,timing 分析

楼主(2017-12-26):
二选一的clk mux,在 mux之前定义了两个时钟,sdc没有设置sel信号,那这两个时钟都会穿过去,两个时钟都会做timing 分析吗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是的

网友:
会的,需要把这个mux拆分成两个路径进行分析,但这两个路径又不是同时存在的,用指令去处理。

网友(2019-12-09):
是否做timing分析,取决于MUX的2个时钟是否为同步时钟

如同步则会做同步收敛和检查
若是异步时钟,则不做收敛检查,但会影响crosstalk计算,会增加额外的悲观分量。

如果不能对MUX设case
可通过设置logic排除来解决上述问题

网友:
會有兩個時鐘...代表你的設計裡面會有這兩種path出現...
建議寫成兩個SDC去分析
這樣看到的會比較客觀

网友:
学习了。项目中会遇到这种情况

网友(2020-02-11):
我最近的项目里就有这种情况,我的做法是:通过set_clock_groups将两个clk设置为 logically_exclusiv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