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perl 改 CDL

楼主(2017-12-27):
求大神, 如何写一个perl 实现一个功能, 将test. cdl 里每行遇到XP管时候将xm1改成m1, 同样, xm3改成m3, 去掉前面的x .
遇到XN管时候不,仍然是xm2, xm4
谢谢!

test. cdl 文件如下:

.subckt  a  b  c d

xm1   vdd  vss  XP
w =0.3u  L=0.2u
xm2   vdd  vss  XN  w =0.3u  L=0.2u
xm3

vdd  vss  XP
w =0.3u  L=0.2u
xm4   vdd  vss  XN  w =0.3u  L=0.2u

. end subckt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不需要perl, 如果文件不大,vi 就可以
    :%s/x\(m\d\{1\}\)/\1/g
    当然sed什么的也可以

网友:
用linux command就可以

cat test.cdl | sed "s/^xm/m/g" > test,cdl_new

楼主:
遇XP才改,  遇XN不改,   你们的脚本实现不了

楼主:
test. cdl 文件如下:

.subckt  a  b  c d

xm1   vdd  vss  XP  w =0.3u  L=0.2u
xm2   vdd  vss  XN  w =0.3u  L=0.2u
xm3   vdd  vss  XP  w =0.3u  L=0.2u
xm4   vdd  vss  XN  w =0.3u  L=0.2u

. end subckt

期望改后的样子:

test. cdl 文件如下:

.subckt  a  b  c d

m1   vdd  vss  XP  w =0.3u  L=0.2u
xm2   vdd  vss  XN  w =0.3u  L=0.2u
m3   vdd  vss  XP  w =0.3u  L=0.2u
xm4   vdd  vss  XN  w =0.3u  L=0.2u

. end subckt

楼主:
test. cdl 文件如下:

.subckt  a  b  c d

xm1   vdd  vss  XP  w =0.3u  L=0.2u
xm2   vdd  vss  XN  w =0.3u  L=0.2u
xm3   vdd  vss  XP   w =0.3u  L=0.2u
xm4   vdd  vss  XN  w =0.3u  L=0.2u

. end subckt

期望的样子

test. cdl 文件如下:

.subckt  a  b  c d

m1   vdd  vss  XP  w =0.3u  L=0.2u
xm2   vdd  vss  XN  w =0.3u  L=0.2u
m3   vdd  vss  XP   w =0.3u  L=0.2u
xm4   vdd  vss  XN  w =0.3u  L=0.2u

. end subckt

网友:
xm一定和XP一行吗?
vim命令:
:g/\<XP\>/s/\<xm\(\d\+\)\>/m\1/

网友:
cat test.cdl | sed "s/xm\(.*\) XP\(.*\)/m\1 XP\2/" > test.cdl_new