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novus: how to get net length for a certain net?

楼主(2017-12-27):
最近遇到一个小问题,就是在用Innouvs 获取一条特定net的线长的时候找不到相应的方法。所以我的问题是,在Innovus里怎样通过获取“属性”的方式得到一条net的长度?

网友:
innovus不太熟悉,你指的是net的某一段shape长度还是整体的曼哈顿长度? 如果是后者可以抓取shape坐标,取x和y的最大最小值做差就可以了

网友:
写个proc,用dbGet获取该net的wire(有好多段),把wire的长度加起来。

网友:
   同意楼上观点
PS:如果你只是大概的估算点到点的长度的话,建议获取两个pin的位置取折线距离
       楼上计算出的会使整个net的长度,包括了各个小分支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,不过为什么我 man 不出来这个command呢?也help不出来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试了一下,通过这两个命令获取到的线长数据跟我用reportSelect获取到的数据不一样,并且reportSelect到的数据跟我实测的线长数据是一致的。所以,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。并且我还试了dbNetLenX and dbNetLenY 两个command也是同样的问题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man不出来很正常,很多是隐藏的命令,比如我之前一直偷偷用的dbdelete..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偷用这些command被抓住了要罚钱的。

网友D(2023-03-19):
这都是在那个 innovus 安装包里的cmd ,有个GIFT的 都是些proc

网友(2025-02-09):
引用 网友D:
这都是在那个 innovus 安装包里的cmd ,有个GIFT的 都是些proc

请问在哪里?为何没找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