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 margin

楼主(2017-12-27):
新人,想问下ICC中怎么看setup margin,还有ICC中route之后,没报hold violations,但STA报了,请问该怎么修这部分hold。

楼主:
这些path在ICC中report_timing显示unconstrain

网友:
setup margin在timing path 上会显示。出现hold timing,ICC和PT的constraint不一致吧

楼主:
用的SDC是一样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你就直接在有violation的path上report_timing就好了   报出来的就是margin. unconstrain可以理解为margin无限大,可以随便插buffer

网友:
STA比ICC的timing可靠
对于unconstrain的情况应该是对应的path在ICC里面没加对应的约束,至于你说用的是同一个SDC我就不清楚了…… 也有可能是pvt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