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键电路中的一些电阻匹配问题

楼主(2017-12-27):
就拿模拟电路中的带隙电路来说,电阻的匹配是一定要ABBA这样画么,如果按着ABAB这样画,或者说直接随便串联起来,会对整体电路造成什么样的影响,电阻的阻值已经很大了,用于5V左右的电路,电阻阻值已经1M多,还有必要严格要求么

网友:
要看电阻的重要程度吧  比如带隙的那对非常重要的电阻  匹配肯定要好   但是其他电阻   如果没有那么重要的话 也可以不那么严格  问问电路设计师 把他会告诉你  那个电阻可能重要一些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当初画的时候电路告诉我要ABAB这样匹配,但是后来又跟我说按ABBA这样匹配,这两种匹配有啥区别么,为什么一定要这样

网友:
看個人 ,
製程會有些偏差 .  ABAB 往左偏 A 受影響比較大 往右偏 B 受影響比較大
ABBA 不管往哪偏 影響差不多

网友:
我觉得匹配的话,电阻个数多用ABAB....,就4个的话用ABBA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我们之前用ABBA后来后仿出来又改为ABAB,跟工艺有关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那也就是说,在还不了解工艺的前提下,我怎么画ABBA还是ABAB都是可以的。这领导真是...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也有可能是跟其他走線有關 , 看designer 決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