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gvim问题

楼主(2017-12-27):
请问,两个问题:
1.gvim打开文件怎么隐藏一些我不想看那几行?
2.有什么快捷键可以选中一整行的内容?并且可以看到我选中的地方时灰色?

网友:
第一个不知道
第二个把光标放在目标行首ctrl+V,然后$选择整行。

网友:
第一个选中你不想看的行然后按zf就好了,,如果要打开你光标点中那个+,然后按右键头就打开了。这是零时折叠的方法

网友:
借楼 gvim打开文件的时候,说这个文件已经打开了 可是我压根没开这个文件 这要怎么处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有个隐藏文件 你的文件名.swp,把他删掉就好了
shift+v可以选中一整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