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40nm或55nm如果集成5V充电电路

楼主(2017-12-27):
一般40nm或55nm IO器件耐压只有2.5V,如果集成耐5V的充电电路?

网友:
可以用 叠加 2.5+2.5=5V 只要保证 SGD 三端 两两小于 5V。 可以做到的。 另外 40nm或55nm的有 over-drive 到 3.3V的 器件,使用起来更可靠。

楼主:
那DC-DC也用两个管子串联来承受电池电压4.2V?这样做面积会很大吧?

网友:
整个超压电源域都需要做叠管,还要考虑各种上下电,异常断环路的情况;
吃力不讨好

网友:
有 LD mos 用

楼主:
smics 40nm工艺有LDmos吗?

楼主:
TSMC 40nm有5V LDmos吗?

楼主:
在TSMC 40nm工艺中有耐压5V的LDMOS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