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下的VCO振荡器设计

楼主(2017-12-27):
我最近利用cadence软件仿真VCO振荡器的输出电压波形,最初tran仿真的输出波形振幅很小,大概为0.0000003V,我觉得是没有起振的原因,我在之前的直流电源加了一个正弦噪声源,可是依然没有起振,后来我在进行tran仿真的时候,设置了一个Transient noise,如下图所示
这样设置,输出波形满足了,可以正常振荡,但是我的目标是观察噪声源与输出波形的关系,我在电源处加不同频率不同幅度的噪声源,输出波形几乎都没变化,下图为其中一组噪声源的设置
我怀疑是不是transient noise 的设置有问题,有没有懂得大佬,请指教,万分感谢
下面是我的仿真电路图

网友:
是环振,还是LC? 可以给节点设置初始态,或者给电源一个阶跃,再或者将瞬态仿真的max step设置的小一些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这是一个基于LC的VCO振荡器,我将maxstep设置较小就可以了,谢谢你。另外,想问你一个问题,如果想利用cadence仿真出下图波形,应该怎么做?

网友:
仿真PSS+Pnois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