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FDM和MFSK有关系吗?

楼主(2017-12-27):
OFDM和MFSK有关系吗?MFSK保证各子载波正交的条件是△f=0.5*k*Rs(k是正整数,Rs是符号速率),如果取k=1,子载波带宽为Rs,这时也会出现频谱交叠,是不是也是OFDM呢?感觉有点区别的是OFDM的符号还可以用别的调制方式如QAM,QPSK等,MFSK没有这个过程。想了很久也想不通,谢谢~

网友(2018-05-02):
关键是我不确定MFSK能不能配制成k=1。还有,MFSK的信息承载方式和OFDM不同,在接收端比较多个频点上的信号,哪个频点上的能量最高来解调的,属于非平稳调制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