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带隙基准

楼主(2017-12-27):
所有的带隙基准电压都是1.2V吗?和工艺有关吗?   为什么我仿真的电路零温度系数时一直是1.0几V?

网友:
    一般CMOS 会 1.185 左右 可以低温漂 .

书上有提

网友:
也有低些的,比如1v,到0.5V,甚至0.2V。也有些很高的,比如ADI产品中很多2V左右的

网友:
Reply 1 # virgil-huang

   Anymore?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