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VS设置好之后,无法运行

楼主(2017-12-27):
如题,lvs设置好之后设置好之后,运行时总弹出错误窗口显示   Schematic export failed or was cancelled. Please consult the transcript in the viewer window ;删除.cdslck也不行!求助大神!

网友:
Sch view 打開試試

网友:
把calibre窗口上面input的netlist自动导出关掉(export from schematic view),手动导出网表填进去试试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哦,是电路的问题,谢谢大家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