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PGA内部的LUT-FF pairs是怎么计算的

楼主(2017-12-27):
为什么有的时候修改寄存器的个数,预综合报告中显示占用的LUT-FF pairs的个数不变,有的时候下降,求大神指教,预综合报告中LUT-FF pairs是怎么计算的?

网友:
首先要明确一个思想,FPGA不像软件,每次综合编译结果都不一定完全相同。如果逻辑占用的FPGA的资源多了或者逻辑速度比较快(200MHz左右)而又没有严格约束的话,就有可能出现编译一次好使,再编译又不好使了。
然后,LUT和FF都是FPGA中的硬件资源。
所以,时多时少就可以解释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前提是在修改代码的前提下,和你所说的情形不一样

网友:
修改代码,和二楼的解释也是有一定关系的。意思就是即使你修改代码后,工具也不一定会综合出来一个固定不变的资源情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