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各位大神,在fpga里如何改变信噪比?

楼主(2017-12-27):
课题用fpga做了Turbo码的设计,在板子上仿真也成功了。信源是用FPGA里的一个模块生成的,测试误码率要在不同的信噪比下,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?听学长说可以通过加噪声的方式,加入一段噪声统计高电平数量,有哪位大神能具体说说可行吗?

网友:
我觉得用FPGA自己加噪声,就是扯淡的做法。。。。。你可以用上位机产生,再倒入FPGA不就行了

网友:
模拟信号可以加噪声,数字信号要用其他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