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ft小白求助

楼主(2017-12-27):
teramax中好多指令提示 Command may not be used during BUILD-T command mode,怎么处理?

网友:
不是每个命令都能用在每个阶段BUILD、DRC、TEST,详情参考手册里面每个指令都有Allowed Command Mode的部分,调整脚本中指令的顺序

网友:
被报错的这些指令只能在DRC-T或TEST-T阶段执行,特定阶段对应各阶段的指令。ATPG有停在build阶段吗?先检查一下为什么停在BUILD-T,run_drc时有什么错,导致没成功进入DRC-T吧。

楼主:
看来我还是用DC那套来跑DFT脚本了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