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61 layout的一个问题求助

楼主(2017-12-28):
以反相器为例,在schematic画好原理图之后,点XL画好layout(要求VDD、VSS是inputoutput),然后做好symbol(有四个端口)。但是在另开一个cell view调用这个反相器,然后点击XL画版图,再跑LVS,就会报没有VDD、VSS的错误,详细见下图,有没有懂的解释下该怎么办?

symbol

symbol

schematic

schematic

layout

layout

调用symbol,然后调用layout

调用symbol,然后调用layout

跑LVS,报没有VSS、VDD

跑LVS,报没有VSS、VDD

错误的线

错误的线

网友:
你在搞笑吗朋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怎么说,新手不太懂

网友:
你之前设置了支付信元才能查看问题。那不是搞笑吗。人家回答你问题还要给你信元。
这个warning产生的原因是你没有对电源和地进行定义,你在calibre上面打开LVS OPTION里面的
“power name” 和“ground name”里面填上可以消除。
error产生的原因是你有两根线在电路上是连在一起的,版图上面断开了,你点亮那两处连起来就行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好的,谢谢~没太注意到发帖给信元这个问题,以后会改,再次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