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 综合时候是否会对verilog中指定的cell进行优化替换

楼主(2017-12-28):
求助,请问如果在verilog中指定了lib中的某个cell,例如寄存器或者逻辑门,但是并没有把这个cell设为dont touch

1.在DC综合的过程中,是否会对指定的cell进行优化替换为别的cell,还是说综合出来的网表中一定会保持verilog中指定的cell完全不变?

2.如果cell的驱动能力也指定了,DC在综合的时候是否会改变cell的驱动能力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一般这种RTL例化的cell, 在DC 中会将其 is_mapped 属性设为真,可以据此抓出来,设为dont_touch,这样工具不会改变其驱动能力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感谢!
看了您的回答,我的理解是:

这种verilog中例化的cell,DC会将其 is_mapped 属性设为真,综合的时候就不会改变cell的类型(还是说cell类型也有可能被改变?),但是有可能会改变驱动能力。
把dont_touch 属性设为真后,在综合中驱动能力也不会被改变了

请问我的理解正确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哦,我可能没说清楚,get_cells * -hier -filter "is_mapped ===true" 只是抓出来这些cell,     然后set_dont_touch,这样子工具就不会对这类cell做任何改动

    如果你只是想改变驱动能力,那可以不用set_dont_touch, 用set_size_only 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