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请问serdes中rj的仿真,一般是tran noise还是pnoise来得到?

楼主(2017-12-28):
一般业界使用哪种啊?tran noise的结果足够准确吗?还是用pnoise得到jitter再计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解答!那么请问pnoise计算jitter的积分区间怎么定呢?例如5g的serdes,我看到有人说12k到20M,不知道根据是什么,尤其是上限,求答疑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老兄麻烦解答一下呢

网友(2018-02-03):
回复 网友B:

    20M的来源应该是5G/1667=3M( CDR带宽),所以看jitter最高看到3M*10=30M左右时,再高频的jitter会被CDR滤掉
所以高频大概为20M~30M
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,还请大侠指正

网友(2021-01-18):
有道理有道理 不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