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理解CMOS的LVDS接口?

楼主(2017-12-28):
最近做图像,经常听说一些分辨率较高的XXCMOS是MIPI接口,XXCMOS是"LVDS接口”。
MIPI接口好理解,它是有自己的协议的;
但是这里的LVDS接口怎么理解呢???
是不是只要包含LVDS电平标准的任何接口都可以叫"LVDS接口”?
或者LVDS接口也代表了一种协议??
"LVDS接口”接口的CMOS输出的图像数据必然是串行的协议吗?

楼主:
问了别人。
好像这里的LVDS接口,只是电平标准,不代表什么复杂的协议。
当然理论上,串行协议,并行协议,都可以用这种电平标准了。

网友(2019-05-14):
引用 楼主:
问了别人。
好像这里的LVDS接口,只是电平标准,不代表什么复杂的协议。
当然理论上,串行协议,并行协议, ...

学习了

网友:
(D+) - (D-) >= Threshold,  -->Logic 1
(D-) - (D+) >= Threshold, --> Logic 0

网友(2019-06-19):
CMOS高速信号传输的话,基本上都是串行信号。并行信号的话,需要很多路数据。用LVDS接口也是因为其接口少,速度快,所以基本上都是串行的吧。

网友(2021-07-12):
XXCMOS是图像传感器

网友(2021-09-03):
高速1G以上 ,选mipi.
1G以下可以选LVDS,比较简单。

mipi,lvds 单chanel输出的信号都是串行数据

网友:
lvds是电平标准,低压差分都算是

网友(2023-06-05):
LVDS是电平标准,传输电压比较低,但是要符合IEEE 关于LVDS的一个接口标准,才算得上是低压差,你可以网上搜一下IEEE Standard for Low-Voltage Differential Signals (LVDS) for Scalable Coherent Interface (SCI),大概知道输入输出是什么范围,以及如何去匹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