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新手icc求助

楼主(2017-12-28):
最近刚接触icc自动布局布线,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一个module下面有两个子模块,读入之后到了initial floorplan这步,如果用create_fp_placement,两个模块就混在一块了,求教怎么通过手动布局把这两个模块分开,急求大神指教,多谢。

网友:
是std_cell对吧?个人感觉这个在floorplan阶段不用管,到place的时候有timing driven,同一个子模块的timing肯定更紧,工具就把他们自动摆一起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额就是大致要做成这样,但是自动布的话有些会混在一起,所以想问下怎么把相同模块里面的单元摆在一起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等等,这是top的floorplan吧,这个我没做过,不好意思啊。如果是就block级别的来讲,一般不用那个fp_placement,感觉这玩意完全是工具胡摆。floorplan阶段把macro位置调好,power做好就成。TOP的没做过不太清楚了,建议等有经验的答案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能不能稍微给我讲下这个floorplan的手动摆放,我纯新手。。。其实我也没有做到top,不太明白这俩的区别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看了下这个命令好像是确定floorplan的形状的,我是一个大module下面有两个小的。现在这俩个小模块都可以分别用icc布局布线,然后怎么把它们拼起来就不懂了。。。求教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大致来讲的话,就是根据你core的形状大小,把macro先摆一摆,可以开connectivity大概看一下连接关系,链接多的摆一起。然后fix住macro跑一下corse place,根据std cell的摆放看看macro的位置,出pin方向是不是合理。大概就是这样吧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你的意思不就是想让module单元放到一起么,在encounter里面可以把对应的module拖到floorplan里面设置fence在icc里面就是把那个module下面的cell抓取出来create bound给对应的module一个形状,type用hard,道理是一样的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嗯,就是原理大概知道了,然后fix,摆放应该怎么操作呢,是tcl命令还是界面。。纯新手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