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617 工艺库问题

楼主(2017-12-28):
各位大神好,我安装了IC617,可是在cds.lib里面包含了工艺库,可是加进来的工艺库显示是灰色的,用file去添加,发现工艺库是有一个圆圈,不知道这是怎么情况?

网友:
that is normal u need to put a name !!

网友:
try this one also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输入名字?我直接在cds.lib里面添加路径的,可是用virtuoso &打开cadence后显示库是灰色的。于是想直接用cadence添加,可是发现库上有一个红色的圈,这就是如图所示了,不知道怎么回事。

网友:
change the permission of the library from linux by this command
chmod -R 777 /(library directory)

网友:
工艺库是不是没有安装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还是不行,我之前试过chmo7 777这个命令了,今天我把整个文件夹都用了,而且启动virtuoso的终端也是用root权限了,还行不行,这个库是我从虚拟机里面拷贝出来的,虚拟机可以用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应该不是安装的问题,这个库我是从虚拟里面拷贝出来的,虚拟机里面可以正常使用,我之前是用一个安装的库,运行安装命令后,发现添加不了,然后就想从虚拟机拷贝一个出来,但是发现还是一样的问题

楼主:
是不是这个问题呢
*WARNING* ddUpdateLibList: It appears that you are trying to run an OA executable on CDB data. Library 'st02' contains file '/home/xuhn/Desktop/foundry/csmc0.5um/st02_200812151300/st02_200812151300/st02/prop.xx' which is CDB data. If this is an OA library, this file needs to be removed. If this is a CDB library, use cdb2oa to convert your data from CDB to OA and then try again.

网友(2019-03-29):
请问解决了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不是这个问题呢
*WARNING* ddUpdateLibList: It appears that you are trying to run an OA executable o ...

这是需要把cdb文件转换为OA文件,具体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429294-1-1.html

网友C(2020-04-23):
引用 楼主:
是不是这个问题呢
*WARNING* ddUpdateLibList: It appears that you are trying to run an OA executable o ...

我就是遇到了这个问题,能告诉我如何解决吗

网友(2021-08-22):
引用 网友C:
我就是遇到了这个问题,能告诉我如何解决吗

朋友,请问你最后怎么解决的

网友(2025-07-07):
这个工艺库要换成OA格式,用工具转换一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