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大神指导下我的CP电荷泵

楼主(2017-12-28):
我的电荷泵在充电开启的一瞬间,后面的Vout直接拉到最高电压,前几次仿真的时候还没出现这个问题,不知道后来怎么这样了,求大神们指导下。谢谢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设置问题,将Vout的初始电压设置为零

网友:
后面的Vout直接拉到最高电压

网友:
是不是因为这个时候updn信号都是0,cp有电流充电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