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virtuoso 5154 导出 gds 没 log 文件

楼主(2017-12-29):
virtuoso 5154 导出 gds 没 log 文件了, 怎么办? 如何让它 产生log 文件 ? 谢谢

网友:
一般用圖形介面應該有 可能和 gds 在不同位置 , 或是你下指令時沒加上去

网友:
在stream out时,在error message file那里填上XXX.PIPO.LOG就会有了,至于存放的目录自己可以选取

网友(2018-06-14):
回复 网友A:

    请教楼上的,我现在用的是IC6.1.6版,想输出这个可以查看error的PIPO.LOG文件在哪里填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61和51不一样的61里面Export Stream后
   下面有个show options
    那里的Log File相当于51里的PIPO.lo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