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异步FIFO的UVM验证

楼主(2017-12-29):
我想要用UVM对异步FIFO做验证,但是因为没有经验,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验证框架怎么设计。下面是我异步FIFO的接口。

关于验证框架,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的。
关于写操作:
write_agent:包含write_sqr, write_driver,write_monitor
关于读操作:
read_agent:包含read_sqr, read_driver, read_monitor
环境:
env:包含write_agent, read_agent,reference_model和score_board
interface:
因为是异步时钟,所以想创建两个interface分别是read_interface和write_interface

因为刚接触UVM对各方面都不太熟悉,请大家帮忙参考下,给点意见,感谢。

网友:
没必要 pusg, pop 各一份 sequencer, driver, agent,  可合併成一份.
此 sequencer, driver 使用同一份 transaction, 此 transaction 有 push and pop 的 attribute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好,谢谢。不过我有疑问是,为什么不需要分开呢?我的理解是,读写操作以及相应的信号完全是不相关的,最好不要将不相关的操作混在一起。置于transaction,我原本也打算定义两种的。还是说是因为其它的原因所以必须要写在一起呢?

网友:
為何读写操作以及相应的信号完全是不相关呢? 它同樣都是 FIFO 的操作和 interface, 不是嗎?
單一責任原則, 同樣都是 FIFO 的操作就應該都放在一起, 如读, 写, 判斷空或滿, ...

网友:
个人感觉分开好,你这是一个标准的two port AFIFO. 两套UVC,各自独立发transaction比较好。

网友:
我感觉pop和push分开比较好。但是interface没必要分开,只需定义两个不同的clocking block就行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回答,我感觉PUSH和POP分开比较好,因为有可能这两个操作是同时进行的。如果把他们设计成driver的两个方法,那么我同一时间只能进行PUSH或POP一个操作。而如果设计成两个driver,那么一个可以做PUSH,一个做POP,两者可以同时进行。

但是我觉得还有另一个方法就是在driver里面fork两个进程,一个用来检测PUSH,一个检测POP。同样地,在monitro等组件中也要fork两个进程。不知道这种方法会不会有什么问题,请问各位有什么意见建议呀?

网友:
其实我觉得更关键的是reference_model怎么写,因为是异步FIFO,存在跨异步的操作,你的RM如果是事物级的就会与DUT行为不一致,如果写成时序级的,会有一堆的竞争/冒险问题需要考虑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感谢您的回答。那这个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呢,总不至于对异步FIFO不能做验证吧。通常对异步设计做验证那要怎么做呀?或者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下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ref model在事务级开发,保证数据先进先出,没有丢数就好了,有必要做到每个时钟周期都和DUT行为一样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空满状态产生的正确与否你怎么验证?还有,假设FIFO深度是10,当你写了10个数据后,后面来了一个读操作,下一拍又来个写操作(从接口上看),你的RM可能认为先读后写,没有问题;但是DUT的读跨异步到写时钟域可能需要3拍,导致DUT认为是先写后读,所以DUT就把最后一个写给丢弃了,RM和DUT的行为会不一致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具体看你做的是什么验证,一般FIFO在一个项目中都是比较公共的类似IP的组件。如果你是验证一个模块,而模块里面用到了FIFO,我觉得没必要在把FIFO的功能全验证一遍,只要保证使用的正确(状态上报正确,水线设置合理等)就OK。但是如果你就是做一个异步FIFO的UT验证,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做到时序级的RM。RM里面的竞争/冒险可以通过#0的方式尽量避免,但是确实比较麻烦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我就是单纯地验证一个FIFO,没想到还有这么多问题。多谢你的回答,我回去再好好想想。

网友:
好帖!对隐藏比较深时序bug的验证方法确实需要好好思考。每次项目后期都会很焦虑,总是害怕有较深的时序bug没发觉。

网友:
首先,EDA基本是不能验证异步问题的;
你的方法只能验一下fifo的出口与入口相符,其实加上时钟和激励后,端到端就ok。风简单的方法是用断言;
如果真的要检查异步问题,我们EDA上能做的不多,比如增加时钟的jitter,可以检查出一部分异步问题;
异步问题,主要是靠设计规范以及STA搞得。

网友(2021-11-15):
您好,请问您的参考模型是怎么解决的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