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【求助】debussy编译vivado的ip核报错Actual for formal wea is not a signal

楼主(2017-12-29):
-- Error:\vivado_project\vga_test\vga_test.srcs\sources_1\ip\picture_rom_1bit\sim\picture_rom_1bit.vhd(302):Actual for formal wea is not a signal.

-- Error:\vivado_project\vga_test\vga_test.srcs\sources_1\ip\picture_rom_1bit\sim\picture_rom_1bit.vhd(302):Bad actual part of map.

-- Error:\vivado_project\vga_test\vga_test.srcs\sources_1\ip\picture_rom_1bit\sim\picture_rom_1bit.vhd(298):Bad port map.

picture_rom_1bit.vhdvivado生成的一个IP核源文件,部分截图如下:

Actual for formal weais not a signal 应该翻译成
正式的“wea”实际上不是一个信号???

在调用此rom核时设置的是一直是使能的,只用到三个信号

picture_rom_1bit pic_rom_1b(

.clka(vga_clk),

.addra(pic_add),

.douta(pic_dout_1b)

);

picture_rom_1bit.vhd源代码如下:

-- (c) Copyright 1995-2017 Xilinx, Inc. All rights reserved.
--
-- This file contains confidential and proprietary information
-- of Xilinx, Inc. and is protected under U.S. and
--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and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
-- laws.
--
-- DISCLAIMER
-- This disclaimer is not a license and does not grant any
-- rights to the materials distributed herewith. Except as
-- otherwise provided in a valid license issued to you by
-- Xilinx, and to the maximum extent permitted by applicable
-- law: (1) THESE MATERIALS ARE MADE AVAILABLE "AS IS" AND
-- WITH ALL FAULTS, AND XILINX HEREBY DISCLAIMS ALL WARRANTIES
-- AND CONDITIONS, EXPRESS, IMPLIED, OR STATUTORY, INCLUDING
-- BUT NOT LIMITED TO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, NON-
-- INFRINGEMENT, OR FITNESS FOR ANY PARTICULAR PURPOSE; and
-- (2) Xilinx shall not be liable (whether in contract or tort,
-- including negligence, or under any other theory of
-- liability) for any loss or damage of any kind or nature
-- related to, arising under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se
-- materials, including for any direct, or any indirect,
-- special, incidental, or consequential loss or damage
-- (including loss of data, profits, goodwill, or any type of
-- loss or damage suffered as a result of any action brought
-- by a third party) even if such damage or loss was
-- reasonably foreseeable or Xilinx had been advised of the
-- possibility of the same.
--
-- CRITICAL APPLICATIONS
-- Xilinx products are not designed or intended to be fail-
-- safe, or for use in any application requiring fail-safe
-- performance, such as life-support or safety devices or
-- systems, Class III medical devices, nuclear facilities,
-- applications related to the deployment of airbags, or any
-- other applications that could lead to death, personal
-- injury, or severe property or environmental damage
-- (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, "Critical
-- Applications"). Customer assumes the sole risk and
-- liability of any use of Xilinx products in Critical
-- Applications, subject only to applicable laws and
-- regulations governing limitations on product liability.
--
-- THIS COPYRIGHT NOTICE AND DISCLAIMER MUST BE RETAINED AS
-- PART OF THIS FILE AT ALL TIMES.
--
-- DO NOT MODIFY THIS FILE.

-- IP VLNV: xilinx.com:ip:blk_mem_gen:8.3
-- IP Revision: 1

LIBRARY ieee;
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;
USE ieee.numeric_std.ALL;

LIBRARY blk_mem_gen_v8_3_1;
USE blk_mem_gen_v8_3_1.blk_mem_gen_v8_3_1;

ENTITY picture_rom_1bit IS
  PORT (
    clka : IN STD_LOGIC;
    addra : IN STD_LOGIC_VECTOR(17 DOWNTO 0);
    douta : OUT STD_LOGIC_VECTOR(0 DOWNTO 0)
  );
END picture_rom_1bit;

ARCHITECTURE picture_rom_1bit_arch OF picture_rom_1bit IS
  ATTRIBUTE DowngradeIPIdentifiedWarnings : string;
  ATTRIBUTE DowngradeIPIdentifiedWarnings OF picture_rom_1bit_arch: ARCHITECTURE IS "yes";

  COMPONENT blk_mem_gen_v8_3_1 IS
    GENERIC (
      C_FAMILY : STRING;
      C_XDEVICEFAMILY : STRING;
      C_ELABORATION_DIR : STRING;
      C_INTERFACE_TYPE : INTEGER;
      C_AXI_TYPE : INTEGER;
      C_AXI_SLAVE_TYPE : INTEGER;
      C_USE_BRAM_BLOCK : INTEGER;
      C_ENABLE_32BIT_ADDRESS : INTEGER;
      C_CTRL_ECC_ALGO : STRING;
      C_HAS_AXI_ID : INTEGER;
      C_AXI_ID_WIDTH : INTEGER;
      C_MEM_TYPE : INTEGER;
      C_BYTE_SIZE : INTEGER;
      C_ALGORITHM : INTEGER;
      C_PRIM_TYPE : INTEGER;
      C_LOAD_INIT_FILE : INTEGER;
      C_INIT_FILE_NAME : STRING;
      C_INIT_FILE : STRING;
      C_USE_DEFAULT_DATA : INTEGER;
      C_DEFAULT_DATA : STRING;
      C_HAS_RSTA : INTEGER;
      C_RST_PRIORITY_A : STRING;
      C_RSTRAM_A : INTEGER;
      C_INITA_VAL : STRING;
      C_HAS_ENA : INTEGER;
      C_HAS_REGCEA : INTEGER;
      C_USE_BYTE_WEA : INTEGER;
      C_WEA_WIDTH : INTEGER;
      C_WRITE_MODE_A : STRING;
      C_WRITE_WIDTH_A : INTEGER;
      C_READ_WIDTH_A : INTEGER;
      C_WRITE_DEPTH_A : INTEGER;
      C_READ_DEPTH_A : INTEGER;
      C_ADDRA_WIDTH : INTEGER;
      C_HAS_RSTB : INTEGER;
      C_RST_PRIORITY_B : STRING;
      C_RSTRAM_B : INTEGER;
      C_INITB_VAL : STRING;
      C_HAS_ENB : INTEGER;
      C_HAS_REGCEB : INTEGER;
      C_USE_BYTE_WEB : INTEGER;
      C_WEB_WIDTH : INTEGER;
      C_WRITE_MODE_B : STRING;
      C_WRITE_WIDTH_B : INTEGER;
      C_READ_WIDTH_B : INTEGER;
      C_WRITE_DEPTH_B : INTEGER;
      C_READ_DEPTH_B : INTEGER;
      C_ADDRB_WIDTH : INTEGER;
      C_HAS_MEM_OUTPUT_REGS_A : INTEGER;
      C_HAS_MEM_OUTPUT_REGS_B : INTEGER;
      C_HAS_MUX_OUTPUT_REGS_A : INTEGER;
      C_HAS_MUX_OUTPUT_REGS_B : INTEGER;
      C_MUX_PIPELINE_STAGES : INTEGER;
      C_HAS_SOFTECC_INPUT_REGS_A : INTEGER;
      C_HAS_SOFTECC_OUTPUT_REGS_B : INTEGER;
      C_USE_SOFTECC : INTEGER;
      C_USE_ECC : INTEGER;
      C_EN_ECC_PIPE : INTEGER;
      C_HAS_INJECTERR : INTEGER;
      C_SIM_COLLISION_CHECK : STRING;
      C_COMMON_CLK : INTEGER;
      C_DISABLE_WARN_BHV_COLL : INTEGER;
      C_EN_SLEEP_PIN : INTEGER;
      C_USE_URAM : INTEGER;
      C_EN_RDADDRA_CHG : INTEGER;
      C_EN_RDADDRB_CHG : INTEGER;
      C_EN_DEEPSLEEP_PIN : INTEGER;
      C_EN_SHUTDOWN_PIN : INTEGER;
      C_EN_SAFETY_CKT : INTEGER;
      C_DISABLE_WARN_BHV_RANGE : INTEGER;
      C_COUNT_36K_BRAM : STRING;
      C_COUNT_18K_BRAM : STRING;
      C_EST_POWER_SUMMARY : STRING
    );
    PORT (
      clka : IN STD_LOGIC;
      rsta : IN STD_LOGIC;
      ena : IN STD_LOGIC;
      regcea : IN STD_LOGIC;
      wea : IN STD_LOGIC_VECTOR(0 DOWNTO 0);
      addra : IN STD_LOGIC_VECTOR(17 DOWNTO 0);
      dina : IN STD_LOGIC_VECTOR(0 DOWNTO 0);
      douta : OUT STD_LOGIC_VECTOR(0 DOWNTO 0);
      clkb : IN STD_LOGIC;
      rstb : IN STD_LOGIC;
      enb : IN STD_LOGIC;
      regceb : IN STD_LOGIC;
      web : IN STD_LOGIC_VECTOR(0 DOWNTO 0);
      addrb : IN STD_LOGIC_VECTOR(17 DOWNTO 0);
      dinb : IN STD_LOGIC_VECTOR(0 DOWNTO 0);
      doutb : OUT STD_LOGIC_VECTOR(0 DOWNTO 0);
      injectsbiterr : IN STD_LOGIC;
      injectdbiterr : IN STD_LOGIC;
      eccpipece : IN STD_LOGIC;
      sbiterr : OUT STD_LOGIC;
      dbiterr : OUT STD_LOGIC;
      rdaddrecc : OUT STD_LOGIC_VECTOR(17 DOWNTO 0);
      sleep : IN STD_LOGIC;
      deepsleep : IN STD_LOGIC;
      shutdown : IN STD_LOGIC;
      rsta_busy : OUT STD_LOGIC;
      rstb_busy : OUT STD_LOGIC;
      s_aclk : IN STD_LOGIC;
      s_aresetn : IN STD_LOGIC;
      s_axi_awid : IN STD_LOGIC_VECTOR(3 DOWNTO 0);
      s_axi_awaddr : IN STD_LOGIC_VECTOR(31 DOWNTO 0);
      s_axi_awlen : IN STD_LOGIC_VECTOR(7 DOWNTO 0);
      s_axi_awsize : IN STD_LOGIC_VECTOR(2 DOWNTO 0);
      s_axi_awburst : IN STD_LOGIC_VECTOR(1 DOWNTO 0);
      s_axi_awvalid : IN STD_LOGIC;
      s_axi_awready : OUT STD_LOGIC;
      s_axi_wdata : IN STD_LOGIC_VECTOR(0 DOWNTO 0);
      s_axi_wstrb : IN STD_LOGIC_VECTOR(0 DOWNTO 0);
      s_axi_wlast : IN STD_LOGIC;
      s_axi_wvalid : IN STD_LOGIC;
      s_axi_wready : OUT STD_LOGIC;
      s_axi_bid : OUT STD_LOGIC_VECTOR(3 DOWNTO 0);
      s_axi_bresp : OUT STD_LOGIC_VECTOR(1 DOWNTO 0);
      s_axi_bvalid : OUT STD_LOGIC;
      s_axi_bready : IN STD_LOGIC;
      s_axi_arid : IN STD_LOGIC_VECTOR(3 DOWNTO 0);
      s_axi_araddr : IN STD_LOGIC_VECTOR(31 DOWNTO 0);
      s_axi_arlen : IN STD_LOGIC_VECTOR(7 DOWNTO 0);
      s_axi_arsize : IN STD_LOGIC_VECTOR(2 DOWNTO 0);
      s_axi_arburst : IN STD_LOGIC_VECTOR(1 DOWNTO 0);
      s_axi_arvalid : IN STD_LOGIC;
      s_axi_arready : OUT STD_LOGIC;
      s_axi_rid : OUT STD_LOGIC_VECTOR(3 DOWNTO 0);
      s_axi_rdata : OUT STD_LOGIC_VECTOR(0 DOWNTO 0);
      s_axi_rresp : OUT STD_LOGIC_VECTOR(1 DOWNTO 0);
      s_axi_rlast : OUT STD_LOGIC;
      s_axi_rvalid : OUT STD_LOGIC;
      s_axi_rready : IN STD_LOGIC;
      s_axi_injectsbiterr : IN STD_LOGIC;
      s_axi_injectdbiterr : IN STD_LOGIC;
      s_axi_sbiterr : OUT STD_LOGIC;
      s_axi_dbiterr : OUT STD_LOGIC;
      s_axi_rdaddrecc : OUT STD_LOGIC_VECTOR(17 DOWNTO 0)
    );
  END COMPONENT blk_mem_gen_v8_3_1;
  ATTRIBUTE X_INTERFACE_INFO : STRING;
  ATTRIBUTE X_INTERFACE_INFO OF clka: SIGNAL IS "xilinx.com:interface:bram:1.0 BRAM_PORTA CLK";
  ATTRIBUTE X_INTERFACE_INFO OF addra: SIGNAL IS "xilinx.com:interface:bram:1.0 BRAM_PORTA ADDR";
  ATTRIBUTE X_INTERFACE_INFO OF douta: SIGNAL IS "xilinx.com:interface:bram:1.0 BRAM_PORTA DOUT";
BEGIN
  U0 : blk_mem_gen_v8_3_1
    GENERIC MAP (
      C_FAMILY => "artix7",
      C_XDEVICEFAMILY => "artix7",
      C_ELABORATION_DIR => "./",
      C_INTERFACE_TYPE => 0,
      C_AXI_TYPE => 1,
      C_AXI_SLAVE_TYPE => 0,
      C_USE_BRAM_BLOCK => 0,
      C_ENABLE_32BIT_ADDRESS => 0,
      C_CTRL_ECC_ALGO => "NONE",
      C_HAS_AXI_ID => 0,
      C_AXI_ID_WIDTH => 4,
      C_MEM_TYPE => 3,
      C_BYTE_SIZE => 9,
      C_ALGORITHM => 1,
      C_PRIM_TYPE => 1,
      C_LOAD_INIT_FILE => 1,
      C_INIT_FILE_NAME => "picture_rom_1bit.mif",
      C_INIT_FILE => "picture_rom_1bit.mem",
      C_USE_DEFAULT_DATA => 0,
      C_DEFAULT_DATA => "0",
      C_HAS_RSTA => 0,
      C_RST_PRIORITY_A => "CE",
      C_RSTRAM_A => 0,
      C_INITA_VAL => "0",
      C_HAS_ENA => 0,
      C_HAS_REGCEA => 0,
      C_USE_BYTE_WEA => 0,
      C_WEA_WIDTH => 1,
      C_WRITE_MODE_A => "WRITE_FIRST",
      C_WRITE_WIDTH_A => 1,
      C_READ_WIDTH_A => 1,
      C_WRITE_DEPTH_A => 148480,
      C_READ_DEPTH_A => 148480,
      C_ADDRA_WIDTH => 18,
      C_HAS_RSTB => 0,
      C_RST_PRIORITY_B => "CE",
      C_RSTRAM_B => 0,
      C_INITB_VAL => "0",
      C_HAS_ENB => 0,
      C_HAS_REGCEB => 0,
      C_USE_BYTE_WEB => 0,
      C_WEB_WIDTH => 1,
      C_WRITE_MODE_B => "WRITE_FIRST",
      C_WRITE_WIDTH_B => 1,
      C_READ_WIDTH_B => 1,
      C_WRITE_DEPTH_B => 148480,
      C_READ_DEPTH_B => 148480,
      C_ADDRB_WIDTH => 18,
      C_HAS_MEM_OUTPUT_REGS_A => 0,
      C_HAS_MEM_OUTPUT_REGS_B => 0,
      C_HAS_MUX_OUTPUT_REGS_A => 0,
      C_HAS_MUX_OUTPUT_REGS_B => 0,
      C_MUX_PIPELINE_STAGES => 0,
      C_HAS_SOFTECC_INPUT_REGS_A => 0,
      C_HAS_SOFTECC_OUTPUT_REGS_B => 0,
      C_USE_SOFTECC => 0,
      C_USE_ECC => 0,
      C_EN_ECC_PIPE => 0,
      C_HAS_INJECTERR => 0,
      C_SIM_COLLISION_CHECK => "ALL",
      C_COMMON_CLK => 0,
      C_DISABLE_WARN_BHV_COLL => 0,
      C_EN_SLEEP_PIN => 0,
      C_USE_URAM => 0,
      C_EN_RDADDRA_CHG => 0,
      C_EN_RDADDRB_CHG => 0,
      C_EN_DEEPSLEEP_PIN => 0,
      C_EN_SHUTDOWN_PIN => 0,
      C_EN_SAFETY_CKT => 0,
      C_DISABLE_WARN_BHV_RANGE => 0,
      C_COUNT_36K_BRAM => "5",
      C_COUNT_18K_BRAM => "0",
      C_EST_POWER_SUMMARY => "Estimated Power for IP     :     2.157347 mW"
    )
    PORT MAP (
      clka => clka,
      rsta => '0',
      ena => '0',
      regcea => '0',
      wea => STD_LOGIC_VECTOR(TO_UNSIGNED(0, 1)),
      addra => addra,
      dina => STD_LOGIC_VECTOR(TO_UNSIGNED(0, 1)),
      douta => douta,
      clkb => '0',
      rstb => '0',
      enb => '0',
      regceb => '0',
      web => STD_LOGIC_VECTOR(TO_UNSIGNED(0, 1)),
      addrb => STD_LOGIC_VECTOR(TO_UNSIGNED(0, 18)),
      dinb => STD_LOGIC_VECTOR(TO_UNSIGNED(0, 1)),
      injectsbiterr => '0',
      injectdbiterr => '0',
      eccpipece => '0',
      sleep => '0',
      deepsleep => '0',
      shutdown => '0',
      s_aclk => '0',
      s_aresetn => '0',
      s_axi_awid => STD_LOGIC_VECTOR(TO_UNSIGNED(0, 4)),
      s_axi_awaddr => STD_LOGIC_VECTOR(TO_UNSIGNED(0, 32)),
      s_axi_awlen => STD_LOGIC_VECTOR(TO_UNSIGNED(0, 8)),
      s_axi_awsize => STD_LOGIC_VECTOR(TO_UNSIGNED(0, 3)),
      s_axi_awburst => STD_LOGIC_VECTOR(TO_UNSIGNED(0, 2)),
      s_axi_awvalid => '0',
      s_axi_wdata => STD_LOGIC_VECTOR(TO_UNSIGNED(0, 1)),
      s_axi_wstrb => STD_LOGIC_VECTOR(TO_UNSIGNED(0, 1)),
      s_axi_wlast => '0',
      s_axi_wvalid => '0',
      s_axi_bready => '0',
      s_axi_arid => STD_LOGIC_VECTOR(TO_UNSIGNED(0, 4)),
      s_axi_araddr => STD_LOGIC_VECTOR(TO_UNSIGNED(0, 32)),
      s_axi_arlen => STD_LOGIC_VECTOR(TO_UNSIGNED(0, 8)),
      s_axi_arsize => STD_LOGIC_VECTOR(TO_UNSIGNED(0, 3)),
      s_axi_arburst => STD_LOGIC_VECTOR(TO_UNSIGNED(0, 2)),
      s_axi_arvalid => '0',
      s_axi_rready => '0',
      s_axi_injectsbiterr => '0',
      s_axi_injectdbiterr => '0'
    );
END picture_rom_1bit_arch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