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Synopsys VCS 运行错误问题!

楼主(2017-12-29):
我的机子系统是 Ubuntu 16.04, 安装了 vcs K-2015.09_Full64 版本。工程是Verilog + C混合的代码。compile 和elaborate都没问题,在执行simv文件时,报如下错误:Error-[SC_RTG] Incorrect usage of Runtime Generics
Using Runtime Generics to change design hierarchy is not supported due to one of following reasons:
You are running partition compilation flow.
GEN_CODE_FOR_ALL is not set to TRUE in synopsys_sim.setup.
Please correct the cause and recompile your design.

我Google过没找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,有大神能指点一下么。谢谢!

网友(2019-12-07):
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,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?

网友(2023-05-10):
请问解决了么?

网友:
已经解决,

1、synopsys_sim.setup  增加  GEN_CODE_FOR_ALL=TRUE
2、 编译 增加选项    -LDFLAGS -Wl
编译通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