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写脚本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17-12-29):
在写脚本时遇到两个问题:
1.什么环境是tcl的环境?什么环境是shell的环境?怎么判断?
2.在TCL中执行shell命令要注意什么?在命令前加exec?那在shell中执行tcl语言需要注意什么?

网友:
看脚本头啊,tclsh的是tcl,csh的是shell
加exec是可以的,但是有一些格式要变动
shell里面调用tcl?这个没注意,你想说的应该是工具流程的那些脚本吧,直接启动工具命令 -f加脚本就行啊
当然ICC的一般是makefile的,句式很简单研究一下就懂了
还有就是Tcl语言在apr工具中和单独调用语法有点不同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不是研究流程哦,就是自己想写一些小程序,有几点疑问:
1.自己在写脚本时,必须要写脚本头吗?“#!”加这种东西?记得以前没加脚本头,程序也是可以运行的
2.加exec是为了什么?是为了提醒tcl,这是shell的语言?
3.启动EDA工具icc_shell> 和pt_shell>,这个下的环境是tcl?如果什么工具都没启动,只是打开了一个terminal,那就是在linux shell的环境下?

网友:
1. 这是特殊写法,#!这个是很特殊的一个标记,要求必须写在第一行才有用(或者前面几行必须是空格)shell会自动识别这个后面的内容,来运行相应的程序执行里面的内容,这里有两种方法,以perl为例,
a, 创建一个名为aa的文件,用chmod设置为可执行,在第一行加入#!/usr/bin/perl,然后直接运行aa,
    shell会自动执行perl而不是python.
b,  创建一个名为aa的文件,然后运行perl aa
2,是的,一般要加exec,也可以不加。加比不加要安全,以防出现歧义。
3, 是,可能是bash shell也可能是csh shell,反正都是linux shell。可以关注下面公众号了解更多内容。

网友:
tcl的脚本如果单独运行,应该在tclsh环境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