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边沿触发模块中是否可以到阻塞赋值

楼主(2017-12-29):
我在李庆华老师所写的《通信IC设计》299页中,见到这样一段代码:

  1. always @(posedge clk)begin
  2. tempa=ina;tempb=inb;tempc=inc;//输入数据缓存
  3. end

但是把这段代码放到nilint中检查时出现Error:BLOCKING assignment should not be used in an edge triggered block。
请问各位大佬,在ASIC设计中是否可以出现书中所写的这种代码风格?如果可以的话,综合出来的电路会是什么样子的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你这个倒是可以综合出来三个reg的,但是如果下面这种,就只有tempc这一个reg了;所以还是不要用阻塞赋值;

  1. always @(posedge clk)begin

  2. tempa=ina;tempb=tempa;tempc=tempb;//输入数据缓存

  3. end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代码1 :always @(posedge clk)begin
tempa=ina;tempb=inb;tempc=inc;//输入数据缓存
end
代码2:always @(posedge clk)begin
tempa<=ina;tempb<=inb;tempc<=inc;//输入数据缓存
end

我试了一下,代码1和代码2用DC综合出来的电路是一样的,DC综合之后的网表仿真出来的时序也是一样的。为什么有时候用非阻塞"<="赋值会延迟一个周期,而这里非阻塞赋值和阻塞赋值却是一样的效果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你试一下我上面说的那种,两者综合出来的肯定不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