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RAM深度和宽度支持奇数么?

楼主(2017-12-29):
问一个简单问题:1,ASIC上的SRAM(单端、双端),采用TSMC的库,memory compiler支持任意行任意列的mem么?比如奇数行、奇数列
2,如果不是2的指数,会埋下一些什么样难处理的坑?

网友:
1.深度不支持奇数,一般都是2/4*mux的整数倍;宽度一般可以是奇数,除了少数几种类型RAM在特定的mux下必须为偶数。
2.2的指数对于地址判断更方便了,别的应该也没什么影响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