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XILINX FPGA 配置不上,求指导!

楼主(2017-12-29):
我在使用XILINX FPGA spartan 3e 时遇到配置不上的问题,我使用的FPGA是Spartan-3e 型号是XC3S500E ,配置芯片是xcf04s,都是XILINX公司的产品,具体问题如下:(1)用JTAG下载线往PROM里烧写程序正常(可以正常找到芯片和PROM,也可以正常烧写),然后重新上电,FPGA却不工作。(2)单独往FPGA里烧写程序,也可以正常烧写,而且FPGA也正常工作;(3)测试电源、晶振等工作均正常,可以测到配置芯片往FPGA发了数据;(4)DONE信号,一直为低电平,INIT_B一直是高,时钟一直存在,也就是说:正常烧写完程序后,重新上电,从PROM到FPGA配置数据失败。通过JTAG 读取FPGA状态如下:
INFO:iMPACT - Current time: 2017/12/29 14:22:07
Maximum TCK operating frequency for this device chain: 10000000.
Validating chain...
Boundary-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.
'1': Reading status register contents...
CRC err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 0
Decryptor security se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 0
DCM lock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 1
DCI match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 1
legacy input err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 0
status of GTS_CFG_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 0
status of GW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 0
status of GHIG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 0
value of MODE pin M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 0
value of MODE pin M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 0
value of MODE pin M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 0
value of CFG_RDY (INIT_B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 1
DONEIN input from DONE p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 0
IDCODE not validated while trying to write FDR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 0
write FDRI issued before or after decrypt opera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 0
Decryptor keys not used in proper sequenc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       0
然后我自己用示波器测了时钟和数据管脚,有时钟,不结束,数据管脚也有数据输出,请问是什么原因,望大神指导下,不胜感激!

网友:
是否是M0等外部配置管脚上下拉模式不正确?检查一下原理图

网友:
没用这么老的芯片了,我们用的kintex7刚使用的时候也碰到类似问题,烧录后上电需要按programB这个按键才能配置,后来在约束文件加了些关于VCCO的约束才可用上电自动配置。
我们用的工具是VIVADO,楼主估计还停留在ISE阶段,你找下gen bitstream里需要添加什么设置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感谢您的回复,原理图是正确的,还有我之前做的二层板可以正常使用,但是换成四层板就出现了这个问题,因为我现在不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哪里,只要找到问题就好弄了,请问有没什么办法去找到问题所在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我会参考您的建议,但是我在以前设计的双层板上使用的程序都一样,却可以正常使用

楼主:
继续求解决方案,我现在怀疑是CRC校验一直未结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