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请教关于PTPX peak power过大的问题

楼主(2018-01-02):
请教一个问题,Peak Power = 3.2680W的主要来源于RAM、ROM的peak power值:8K*8bit RAM peak power 1.5295W,average power 1.208mW;256byte*8bit RAM peak power 0.8765W,average power 0.7527mW;512byte*8bit ROM peak power 0.3863W,average power 0.3410mW。MCU的peak power 有少数达到1W的,大多数几百mW,与经验值相近。关于RAM和ROM我通过调整set_power_analysis_options -waveform_interval 0.1 (指定100ps interval区间的平均值),peak power降到2.2W;
-waveform_interval 0.01 还是3.2W。

    关于RAM或者ROM peak power过大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建议?
运行脚本如下:
set power_enable_analysis TRUE
set power_analysis_mode time_based
set link_library
" * DBH_1830BD18BA_GESVT1P8V_ISO_TT_1P8V_25C.db DBH_1830BD18BA_BD18LVGPIO_ISO_INLINE_TT_5P0V_25C.db b2hd111am4bi_8192x8x16_TT_25_1.80_TYP.db db2hd111am4bi_256x8x16_TT_25_1.80_TYP.db db2vs110am4bi_512x8x32_TT_25_1.80_TYP.db kpds18bcd64_r08w01_300c3pl_1v0_typ_1_1_172.db"
read_verilog ../tmax/test_top_1222_s.v
current_design test_top
link
read_sdc ./MCU.sdc
read_parasitics ../sim_post/test_top_1222_tt.spef
update_timing
check_timing
report_timing
read_vcd -strip_path test_top_test/dut ../tmax/test_top_1225_p.vcd
set_power_analysis_options -waveform_format fsdb -waveform_output mac.fsdb  -include all_with_leaf -sdpd_tracking enabled
check_power
update_power
report_power -verbose

report_power -verbose 报告如下: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Report : Time Based Power

-verbose

Design : test_top
Version: K-2015.06
Date   : Fri Dec 29 09:28:08 2017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Sampling Interval: 0.001 ns

Library(s) Used:

    DBH_1830BD18BA_GESVT1P8V_ISO_TT_1P8V_25C (File: /home/worklib/DBH_STD_1830BD18BA_GESVT1P8V_ISO_16Q3_V2.20.10/LIBERTY/DBH_1830BD18BA_GESVT1P8V_ISO_TT_1P8V_25C.db)
    DBH_1830BD18BA_BD18LVGPIO_ISO_INLINE_TT_5P0V_25C (File: /home/worklib/DBH_IO_1830BD18BA_BD18LVGPIO_ISO_16Q4_V2.21.10/LIBERTY/DBH_1830BD18BA_BD18LVGPIO_ISO_INLINE_TT_5P0V_25C.db)
    b2hd111am4bi_8192x8x16_TT_25_1.80_TYP (File: /home/worklib/b2hd111am4bi_8192x8x16/lib/b2hd111am4bi_8192x8x16_TT_25_1.80_TYP.db)
    db2hd111am4bi_256x8x16_TT_25_1.80_TYP (File: /home/worklib/db2hd111am4bi_256x8x16/lib/db2hd111am4bi_256x8x16_TT_25_1.80_TYP.db)
    db2vs110am4bi_512x8x32_TT_25_1.80_TYP (File: /home/worklib/db2vs110am4bi_512x8x32/lib/db2vs110am4bi_512x8x32_TT_25_1.80_TYP.db)
    typ (File: /home/worklib/KPDS18BCD64-R08W01-300C3PL-1V0_031617_4977/KPDS18BCD64-R08W01-300C3PL-1V0_031617_4977/models/kpds18bcd64_r08w01_300c3pl_1v0_typ_1_1_172.db)

Operating Conditions: TT25   Library: DBH_1830BD18BA_GESVT1P8V_ISO_TT_1P8V_25C
Wire Load Model Mode: top

<no wire load model is set>

Power-specific unit information :
    Voltage Units = 1 V
    Capacitance Units = 1 pf
    Time Units = 1 ns
    Dynamic Power Units = 1 W
    Leakage Power Units = 1 W

  Attributes
  ----------
      i  -  Including register clock pin internal power
      u  -  User defined power group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ernal  Switching  Leakage    Total
Power Group             Power     Power      Power      Power   (     %)  Attrs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clock_network           9.546e-04 2.653e-04 5.850e-08 1.220e-03 (19.10%)  i
register                1.118e-03 3.168e-04 6.348e-07 1.435e-03 (22.47%)
combinational           7.329e-04 6.901e-04 4.905e-07 1.423e-03 (22.28%)
sequential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0.0000    0.0000    0.0000 ( 0.00%)
memory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0.0000    0.0000    0.0000 ( 0.00%)
io_pad                     0.0000    0.0000    0.0000    0.0000 ( 0.00%)
black_box               2.283e-03 1.332e-05 1.308e-05 2.310e-03 (36.16%)

  Net Switching Power  = 1.285e-03   (20.12%)
  Cell Internal Power  = 5.089e-03   (79.66%)
  Cell Leakage Power   = 1.426e-05   ( 0.22%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-
Total Power            = 6.388e-03  (100.00%)

X Transition Power     = 3.776e-05
Glitching Power        = 2.273e-08

Peak Power             =    3.2201
Peak Time              = 100247.114

网友(2018-02-01):
看看memory的library里面是不是就是这么多power吧。

网友A:
请问问题解决了吗?我最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。
还有这个interval我看到说默认是用vcd文件的timescale,应该另外设置吗?

网友(2021-07-11):
嗨,我也想问这个问题,你解决了吗,这个是用默认值还是得需要自己重新设值啊

网友(2021-10-13):
引用 网友A:
请问问题解决了吗?我最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。
还有这个interval我看到说默认是用vcd文件的timescale,应 ...

interval一般设置位0.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