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DMSA的两个问题

楼主(2018-01-02):
DNSA有两个概念不是很懂:
1.什么叫Master?什么叫slave?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?
2.remote_execute这条命令是在干嘛用的?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    顶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Master的主要任务是 基于已有的PT session (image) 创建 多个scenario 并分发至不同的host上,当然也可以是local host的多个子进程;
    slave 就是上述的子进程啦;

    简单的说,dmsa实现了fix_eco_timing这类command可以看到不同scenario的timing 情况(slack 等等),进而更为合理的fix timing

    remote_execute, 顾名思义,就是要把这里面的command 都分发到slave process 里面;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个人理解是,master/slave是dmsa并行计算的机制吧,在master上创建多个scenarios(一个scenario对应一个session),然后通过remote_execute{}命令提交到多个slave上去运行计算timing,一般是一个slave处理一个session。然后master又会调用不同的session的timing信息去做fix_eco的动作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thank for replying, learning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thank you for replying, just learning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请问,哪些命令应该放在外面让master执行,哪些命令应该放在remote_excute中传递给slave,让slave执行?去哪里查,或者有什么依据,哪些应该让master执行,哪些应该是slave去执行的?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    顶

网友(2023-05-04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请问,哪些命令应该放在外面让master执行,哪些命令应该放在remote_excute中传递给slave ...

PT Userguide里有介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