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DC测试低压电平转换推荐

楼主(2018-01-02):
请教一下,做ADC测试的时候,从ADC的输出接FPGA中间需要一个电平转换,从0.6V到1.8V或2.5v,或者3.6V转换,找了很多,目前本人找到的最低的为0.8v,有没有可以用的推荐一下,不胜感激~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ADC输出位数多吗?多高速度?实在不行能不能用模拟比较器搭一个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ADC是10位的,能不能具体说说你的想法呢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速度也不快,只有120K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ADC 输出高电平0.6V 的话,找一个运放,开环做个比较器,Vin-给个0.3V做reference, 运放VDD接到FPGA VDD。只要运放offset小于0.3V应该就行了,实际应该比这个小得多。你看看这样搞行不行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,非常感谢,受教了,这种方案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