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ASIC的FPGA原型验证中IP核仿真的问题

楼主(2018-01-02):
最近在做一个ASIC的FPGA原型验证,将ASIC的部分代码和库文件用ISE中的IP核代替。代码转换完成之后想做个前仿真,这时出现了一个问题。
我想将我转换后的代码放回到UVM验证环境中去(VCS),这时需要将ISE的中的IP核的RTL模型导出来放到VCS环境中。
例如ASIC中存储器的我用BLOCKRAM代替,那么这本BLOCKRAM的RTL模型怎么产生呢?
个人感觉IP核这种东西源代码肯定看不到吧,但是用xilinx的库在vcs中能跑起来吗?
求论坛中的有经验的前辈给些指导,FPGA原型验证的普遍做法,感激不尽!

网友:
可以的,只要把XILINX的IP仿真库编译到VCS里面,就可以用了,具体步骤在论坛里找一下,应该之前有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多谢回复,我在ISE的安装目录下找到了BLK_MEM_GEN_V7_3.v这个文件,应该是把这个文件添加进去可以跑,现在被UVM+vcs+verdi难住了,先把环境解决再试试能不能跑

网友:
就以往的经验来看,这一个文件也许不一定解决问题,可能还需要其他某些文件会定义什么参数之类的。你先试试看,如果不行,就完整编译ISE的 整个仿真库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回复,正在研究仿真环境,好像还学要glbl这个文件,一直也不太懂这个文件的作用是什么。

网友:
所以还是把整个仿真库编译到你的工程里面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