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T里面的时序与ICC里面的时序相差多少算正常?

楼主(2018-01-02):
如题,PT里面的时序与ICC里面的时序相差多少算正常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正常这个范围太宽泛,能通过eco修干净,drc还能修干净就行,哈哈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总感觉icc里面的环境没有配置好,导致PT与ICC的时序相差400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