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负反馈工作点的疑问

楼主(2018-01-02):
以上图为例,存在两条反馈路径,g4-M4-M7-M6-g4的正反馈和g4-M4-M7-M5-g1-M2-g4的负反馈,负反馈>正反馈,可以认为从g4出发存在负反馈。
我的疑问是,虽然存在负反馈,但如何保证g1电压和g4相同呢?也就是说怎么知道g4稳定的工作点一定是接近g1呢?
如果是差分输入,可以理解为(inp-inn)*Av=vout,因为Av很大,所以差分输入值很小,这里似乎没法把g1和g4看作差分输入。总觉得对于电路中的这种负反馈环路理解不够透彻。
恳请各位大神指点解惑。。。

网友:
同学,你学过电流镜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这里的反馈就是为了让电流镜M5和M6的drain电压相等从而使的M1和M2的电流精确相等,
在这个前提下,才有这个电路的输出电流I=(1-(1/N)^0.5)^2/R0*1/(0.5uCoxW2/L2).作为放大器的偏置电流从而产生一个0温度系数的gm.
  我不知道你问这个是想表达什么?我没学过电流镜,专业学的微电子,做了5年的模拟电路设计。如果哪里犯了低级错误你直接指出来就是。

楼主:
我自己算下来,正反馈增益=39.54,负反馈增益=51.86,环路增益=51.86-39.54=12.32
环路增益只能说明从g4这里输入一个小信号,转了一圈之后反馈回来多少,但是这个g4的直流工作点怎么确定,怎么跟g1联系起来

网友:
楼主必成大器。

“这里的反馈就是为了让电流镜M5和M6的drain电压相等从而使的M1和M2的电流精确相等”
这话不对,应该说总体负反馈的目的是让电路稳定在一个工作点,这个工作点对应为IR0=(VGS2-VGS1)/R0,而正常设计时,
合适的(W/L)4设计,令VGS4约等于VGS1+VR0=VGS2,从而亦令M5 M6的drain电压几乎相等,从而使的M1和M2的电流精确相等

网友:
somebody discussed this circuit in detail a while ago. you can search it.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明白了,是我思想钻进死胡同了,分开来看就比较明显了。负反馈使得电路稳定在一个工作点。而如果M6和M7尺寸相同,虽然这里Vds6和Vds7受尺寸和电源电压影响会有差别,但电流几乎相等,只要令M4和M2的W/L相等基本就能保证Vg1=Vg4。

非常感谢!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Thanks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666

网友(2024-04-09):
楼主您好,打扰一下,请问您可以写一下正反馈增益和负反馈增益的计算出来的过程吗,我对这方面一直想找到相类似的计算方法,但是一直没找到,苦于这一点很多地方不会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