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layout的二次检查

楼主(2018-01-02):
对已经完成的layout,进行double check的时候,为什么要flatten所有的单元,包括pcell,不是很理解,请大神解释。

网友:
各个公司做法不一样,估计你是在.18以上,而且chip 面积不大的电源管理,不然logic chip flatten 会死人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全部flatten做drc和lvs,我不知道为啥要flatten

网友:
通常对hierarchical mode作用 , 让输出结果平坦化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啥意思,没看懂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如果你用hierarchical執行calibre , 輸出也是hierarchical的結果 , 如果用FLATTEN
結果只會是FLATTEN輸出結果

网友:
直接Calibre选择flat模式,与版图做flatten是一样

网友:
同意樓上的說法
全部 flatten 這樣最接近 光罩 的情形

网友:
在做DRC和LVS验证时,层次化与平面化输出的结果是不同的。能够发现一些问题

网友:
除了交付第三方IP会flatten, 避免别人很容易的反向分析。正常的drc lvs 等验证就不该flatten,坏毛病得改

网友:
只有选项上改hier还是Flatten,倒是没有手动flatten再跑过。

网友(2018-04-05):
有的时候hier和Flatten验证的结果真会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