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大电流全差分电荷泵的CMFB问题?

楼主(2018-01-02):
基本架构

基本架构

网友:
连续离散混着的环,我肿么感觉要扑街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Isource和Isink不是连续变化的,用寄存器来trim的,是可调的,范围从15u到250u,这样输出的极点变化比较大,共模环路的稳定性比较难搞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但是环路闭环是依赖于SW状态的,而且只是调节sink的话,不只是变了共模,还变了差模的;说实话对于这种东西我觉得应该做成current steering那样,靠后级来确定common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非常感谢你给的建议,你说的current steering 我去了解一下,不过我最近尝试了一种方法,也可以使得环路稳定。
那就是把环路做成单极点系统,主极点放在out端,把B点的阻抗做小,做到5K左右,这样B的极点可以做到差不多10M,环路增益40dB的话,主极点在100K貌似也ok!

    你说的sw的开关调节的时候会改变差模,个人觉得:pll环路稳定的时候,sw的打开的时间是很短的,也就是说大部分时间是另一条之路走电流(图中没有画出来,还有一个buffer和另外一条支路,用来解决电荷共享的问题),可能对差模影响不是很大吧,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?还请指教哈......
    我回头找点current steering的资料先看看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感谢你的建议,我查了点资料,了解了一下你说的current steering的原理。
    我之前画的图只是其中一部分,还有一个OAT+另一个支路,哈哈,也是传说中的电流舵的结构,附上电路图哈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