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数字后端encounter版图 verify geometry出错

楼主(2018-01-02):
如图   违反规则都是在标准单元内部,还有短路,小弟刚接触数字后端,实在不知道怎么回事,也不知道怎么改,问了几个人也没问出原因,哪位大神帮忙看一下啊,谢了先。

楼主:
大神快来了啊

网友:
看看标准单元电源环上的VDD VSS连对了没

网友:
感觉像是LEF出的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也怀疑是lef出了问题,可是一再检查了,也不知道有什么问题……

楼主:
发现了一些问题,如果我先综合时钟树,优化,再nanoroute,做verify geometry就会有这种问题, 如果我先部线再综合时钟树,做优化就没有问题。大神能给解释下吗,谢了先

楼主:
另外我还把floorplan的利用率降了20

网友:
逐步排除吧
1.是不是有电源反了,cell有没有overlap。
2.走线的规则(clock和nanonet)有没有符合tech lef要求
3.merge个gds导出来看版图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,如果有celllap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? floorplan的面积太小了么?

楼主:
原因找到了,给的floorplan面积小了,标准单元重叠了,感谢大家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