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板子又被抄了,各位仁兄,有什么好的方法 推荐下吧!

楼主(2018-01-03):
受不了了,板子又被抄了,各位仁兄,有什么好的方法 推荐下吧 ,泣血求助哈!

网友:
做加密控制了吗?怎么被抄的?

网友:
挖坑挖坑挖坑

网友:
你这个必须得做加密啊,加密芯片听说过没?

网友:
楼主,建议你采用硬件方式加密,那样才好些

楼主:
做了加密啊,用的ID认证方式,这个不就是硬件加密么?怎么不管用呢?

网友:
ID认证也太落后了,哪还有这么用的

网友:
没错,现在使用密钥认证的都有缺陷,更别说ID方式了

网友:
还是我来科普下吧,ID认证是根据预设ID比对,软加密不说了,根本没效果,硬加密也会被模拟。密钥认证则是不见密钥,只见数据方式可重复使用多次。

网友:
什么是程序移植?凭什么就说安全啊?

网友:
我也有这方面的需求,强烈需要解释

网友:
那这么说的话,倒是挺安全,但是一般厂家有这么做的么,国际大厂好像也没有这样的应用啊

网友:
LKT?有空我一定试一下,楼主也尝试尝试吧,总被抄太可怜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