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安装过程中的问题

楼主(2018-01-03):
Synopsys 软件的DC部分下载link: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160764-1-3.html?tid=160764&;extra=page%3D3&page=1
安装文件指导: eetop.cn_四.VCS2011.DC2008.PT2009破解方法.doc (42.5 KB , 下载次数: 23 ) eetop.cn_三.Synopsys软件安装.doc (553 KB , 下载次数: 21 )

完全按照flow走的,但是到最后却一点都不能用,搞不清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,
当在中端输入“lmstat/lmgrd/dc/vcs“等等时,都会提示未找到命令。
实在找不到原因,请安装成功的大神帮忙指导一下,谢谢。

目前怀疑是synopsys.dat中的server name弄错了,在linux中端中输入hostname,出现localhost.localdomain,用的就是这个名字,

synopsys.dat文件如下: synopsys

bashrc文件自己配置部分如下:

楼主:
自己订一个,谢谢大神了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  联系我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你好! 我目前没有权限那么做,或者你给我你微信,谢谢!

网友:
export PATH的行全部语法错了,最后结尾是"PATH,引号在冒号前面,导致路径不对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我按照您所说的修改后,还是启动不了license文件,如下图。

请问您觉得还有什么其他可能的问题导致这种结果?谢谢

网友:
你先学学基本linux命令吧,不是这里就是那里出错。
lmstat -c 和后面的路径之间有空格,你敲的也没有。

命令找不到,先确定软件路径是不是正确,再确定环境变量是否设对,就这两个而已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你好! 空格是有敲的,不是那个问题。

网友:
用全路径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谢谢!

网友E(2021-07-12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你好, 我最近在用这个教程安装, 发现生成licence一直出错,没办法解决,可以问一下是什么问题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好, 我最近在用这个教程安装, 发现生成licence一直出错,没办法解决,可以问一下是什么问题吗? ...

只能破解到2020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