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高速6Gbps信号的die是用BGA还是QFN好?

楼主(2018-01-03):
pin number大概是128个, 对大小没有要求。重要的是速度能上去,信号衰减小。各位能推荐一下吗?

楼主(2018-05-22):
QFN比BGA相对要衰减小,但pin数量受限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BGA is ok

网友(2018-07-16):
BGAbi比较好

网友:
QFN有128管教吗 是QFP吧  肯定是BGA好

网友:
QFN 128pin比较少,但还是有的。不考虑尺寸,应该想问的是QFP吧。
6Gbps QFP和BGA两种肯定都能实现,BGA损耗会优于QFP,但是成本会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