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bstract 提出的lef metal1怎么不全那?

楼主(2018-01-03):
只有pin  和电源相关的metal1

网友:
是不是在extract选项里没有定义呢?

楼主:
我好像看的cel那里面不全  fram 里面全的  不知道对不对?

楼主:
creat pin
这部为什么每个模块都提示没有输出端

楼主:
还有有的木块提示has full shape pin geometry  that violates minimum area rule set in technology file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说明你版图都没过dr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