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61尺子字体设置

楼主(2018-01-03):
求问怎么设置尺子字体
太小了,看着好费劲

网友:
找到Display Resource Editor 的界面,Layers 中的hilite drawing4 表示标尺的层次,改一下线宽 apply 一下就可以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个我知道,又没有改数字字体大小的地方

网友:
在工艺对应的显示文件里面进行修改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,标尺和字体难道会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吗?

网友:
可以的,按K进入尺子模式,然后按F3,在DISPLAY中有一栏是font size就可以调节字体大小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多谢,确实有616
    但是615版本没有

网友:
按F3自己去找